[求助] 用lm2623设计电路时,刚上电电流很大,达到1.6A,怎么解决,急

楼主(2014-06-03):
用LM2623设计,输入电压为2.3V—3V(两节干电池),输出6.5V,电流为150mA,但是上电瞬间,输入电流达到1.6A,两节干电池基本上不能启动,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電池輸出端串1~2ohm的電阻就行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3脚的电阻,电容用小一点。

网友:
能把你的问题说的详细一点吗?比如配上电路图。很不容易理解你的问题,就没有办法回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