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怎么仿等效电阻

楼主(2014-06-03):
cadence怎么仿一个开关的等效电阻

网友:
标题

用calculator列出公式应该可以仿吧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您好 ,现在想要仿变容管的等效串并联电阻,请问PSS 怎么设置啊? 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也不知道,我也是新手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Req x C load = T  => T = 1/Frequency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太谢谢你啦~各种解答我的问题~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客氣

网友(2020-08-07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你会仿真这个了吗?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