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状态机的时序问题

楼主(2014-06-03):
初来乍到,请教各位神鸟,如何做尽量使状态机满足时序要求

网友:
逻辑越简单越容易满足时序。

网友:
状态机的写法有很多,网上比较推崇的是三段式,在比较大的状态机这个写法比较好,当然最好把一些大的状态机拆分成几个小的状态机,这样就不会出现比较大的组合逻辑路径~

网友:
状态机也是时序电路,时序电路怎么频率高怎么来

网友:
三段式状态机,组合逻辑级数要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