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an clk怎么做cts?

楼主(2014-06-03):
encounter因为sdc设置的一些case,scan clk并没有在cts这一步生成。
之后在scan mode下看timing,因为scan clk的skew特别大,会有比较大的violations。

需要怎么做呢?

网友:
scan clk不做树,修hold插的delay cell会多的你想哭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mmmc?是换到scan mode下修吗?版主能不能给些提示呢?

网友(2021-05-26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我是后面PT 分析后插了300多个buffer,感觉这样不太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