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做pcell时复制的同时参数可以修改吗?

楼主(2014-06-03):
做pcell的时候遇到的问题,比如一块metal,我设定了复制,如何设定复制的同时,将它依次的拉伸同等宽度(第一块metal的宽度并不改变)。有办法实现吗?

网友(2014-07-11):
回复 1# mayiyangyang 画个图来演示一下你要的效果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图   我自己只能做上面那个图那样的,poly复制的时候同时拉宽。能不能实现下图的功能,就是poly复制的同时等差或者等比例拉宽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这个用skill写可能更简单一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会呀。。。只会用图形界面做pcell,能用skill示范一下么

网友(2015-04-21):
灌水,你还做pcell吗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求问大神图形界面的左右contact怎么定义孔的个数还有怎么居中啊,看了网上的两个例子,发现公式用在我这都有问题。大神能提供一下解决办法吗?

楼主(2015-06-25):
回复 网友C:

如设一个孔的with和space都是0.5,diff包cont的最小尺寸是0.2(上下各0.2),则
cont个数的定义:fix((w-0.9)/(0.5x2))+1
居中的计算原理则是将所有contact选中,往上平移一个距离,而这个距离则是多出来的间距除以2
(w-(fix((w-0.9)/(0.5x2))+1)x0.5x2)/2
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括号的个数不能弄错,数字和符号之间的空格是要么都有,要么都没有

网友:
受益匪浅,谢谢分享

网友:
回复 8# mayiyangyang 我的cont的with和space都是0.8,diff包cont也是0.8用fix((width - 1.6) / 1.6) + 1 一直出不来,这么做法有错误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这个计算没错啊,但是你w有定义好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楼主好厉害,崇拜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昨晚突然就好使了,不知道为什么,我正在尝试cont居中,谢谢热心的回答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哈哈 会点皮毛而已

网友F(2017-12-13)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这个W-0.9中的0.9这个数值怎么得到的?应该是diff包cont的距离吧,我用了这个公式去做还是不会居中,而且Width也会被改变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poly变化需要参数来控制,

网友G(2019-08-02):
引用 网友F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这个W-0.9中的0.9这个数值怎么得到的?应该是diff包cont的距离吧,我用了这 ...

我最近也研究了一下contact居中的问题,我可以给你解答:
假设栅宽为width,你设置的pcell中od包contact的距离为n,od包contact为d,contact宽度为c,contact间距为s,c+s在skill里记为pcStepY(或者pcStepX,看你的方向而已,这里统一为Y)
1. 计算个数,在skill里面记为pcRepeatY:(width - 2d - c) / pcStepY + 1
2. 居中,要去改adjustment to strech:grid * round(((width - pcRepeatY * pcStepY + s) / 2 - n) / grid)
居中需要额外一条strech辅助,用来上下拉伸contact调整居中,这个不用多说了吧?
居中公式加入了grid的概念,不会出现off grid的情况,round函数也比fix更居中(fix会出现并不居中略有偏差的情况),亲自试验出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(2021-08-12):
请问孔的w和L可以改吗?

网友(2024-11-22):
引用 网友G:
我最近也研究了一下contact居中的问题,我可以给你解答:
假设栅宽为width,你设置的pcell中od包contact ...

楼主讲的新详细,特别是grid方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