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报hold timing的时候,lauch 和capture的clock path为什么用的不一样的corner?

楼主(2014-06-03):
在ICC里面report_timing -delay_type min -to $pin报出来有很大violation,报告里面lauch的lantency是0.75ns,capture的是1.92ns,差了太多
然后我分别report_timing -to 前后两个寄存器的cp端,发现在min下,capture的也就是0.8ns
应该是工具这样计算timing是错了吧?要怎么设置才能报得正常呢?

网友:
capture path is using the worst path delay for hold check
if you report_timing -to the capture reg CK pin, without -delay min, should get ~1.92ns

网友:
    检查分析方式是bc-wc or ocv

    derate value有没有设,通过report_timing -derate -path full_clock_expanded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