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偏置电路芯片测试中电压测不准问题

楼主(2014-06-04):
第一次测试芯片碰到一个问题:需要100nA的偏置电流给入片内,用下面的电路
调节LDO,希望电压表测出100mV压降,再用电流档测出0.1uA电流,两方面确认。
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电压档根本测不准压降(从地到电阻两端节点电位之差完全不等于直接测两点电位差),1兆欧电阻也测不准。我怀疑是表的内阻不够大。
现在只能测电流,但是电流太小,已经到了15位万用表的精度极限,也不太准。
想请教有设么解决的方法,多谢各位。

网友:
加个buffer把电压节点阻抗降低

网友:
请问楼主用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的,竟然有15位。

网友:
万用表内阻一般是10M Ω,要把这个考虑进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fluke 15b digital multimeter    是15位吗

网友:
0.1uA还凑合 fluck 可以测测。

网友:
100nA就这样产生的?人才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15位半指的是数字能显示1 xxx xxx xxx xxx xxx ,如果用高位的ADC,需要50位。   现在高位的万用表都使用分段的技术做的,例如HP3458有八位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你说说合理的方法吧,我来学习。我们这里师资能力有限,老师也跟我说,这样可以

网友:
找个可以输出电流的设备,或者用运放搭个电流源,你这种方法产生的电流源输出阻抗太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