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中pnp管的面积怎么考虑??

楼主(2014-06-04):
请问各位大大,带隙基准设计时,pnp管的面积怎么考虑??在工艺库中有2x2,5x5,10x10的三种标准pnp,请问设计时应该采用哪一个??从功耗考虑的话面积越小,电流越小,功耗越小,所以功耗限制下,选2x2的功耗最小,面积也最小。从其他方面怎么考虑??实际设计时应该采用哪个尺寸的pnp??谢谢指点。

网友:
Hi lishiliang:

I only consider area of BJT in the bandgap design.

mpi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???I don't understand~~pnp is a kind of BJT~~~how do you considerate the area??

网友:
折衷吧6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怎么折中??什么跟什么折中??功耗VS??

网友:
工艺稳定性和面积trade off

网友:
功耗跟bipolar size有关系么?我怎么没有看出来?
完全是因果倒置或者是本末倒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面积跟功耗确实没有关系,I=Is*exp(Vbe/nVt)....................I=△Vbe/R1.....................
请问pnp的面积怎么考虑???

网友:
考虑matching, current density, vbe voltage, headroom

网友:
其中matching是最主要的!
还有不同的area model精度和corner的影响

网友:
但是在低压设计中,一般是headroom limit

网友:
tsmc 对BG设计,建议是不使用2*2的bjt的。其他面积的bjt主要区别在失配和最小电流密度上。根据特点选择

网友:
Hi lishiliang:

I only consider bandgap area, so
I select small area of BJT to design Bandgap.
like: 2x2

Thanks.
mpig

网友D:
大面积的适配小,功耗大,噪声小。面积功耗与精度噪声折中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大面积的功耗大?体现在哪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Is大,我不确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Is是反向饱和电流,也就是漏电流,所以面积大了漏电会大,但是相对于整个电路一般可以忽略

网友(2015-03-16):
谢谢大家的讨论
对我有用

网友(2015-10-20):
qvq2,5,10不同类型的BJT对温漂影响比较大,qvq10的温漂系数最好,但我也不知道原因,是不是和寄生电阻的不同有关?

网友E(2019-05-23):
引用 网友D:
大面积的适配小,功耗大,噪声小。面积功耗与精度噪声折中。

大面积的适配小,功耗大,噪声小。面积功耗与精度噪声折中。

=>
应该说一般 bandgap 1:N  N=8 , 但有些 N=25 or 49 有些可 low noise .
不过一般是 1:8 , Lpnp 还有些有 NPN. 一般 area 然好, 但是有时跑温飘某类 type BJT 会比PNP 较小. 至于前面说
Emitter  Area :  功耗大 ? 一般电流都很小孩好吧 ,  noise , match 不好.  不过BJT mismatch report ,  所以不知道

Emitter area   有何缺点??
基准mos管电流可到多低?  如低电流 0.5ua 那 pnp选的是1:8 已经 1/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大面积的功耗大?体现在哪?

一般要考虑的BJT的电流密度,如果电流密度太低影响BJT的匹配和电压电流特性。所以大了,要多放点电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面积的适配小,功耗大,噪声小。面积功耗与精度噪声折中。

=>   应该说一般 bandgap 1:N  N=8 , 但有 ...

一般要考虑的BJT的电流密度,如果电流密度太低影响BJT的匹配和电压电流特性。所以大了,要多放点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