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UPF转CPF一般用什么工具?转好后用什么工具验证呢?

楼主(2014-06-04):
如题,UPF转CPF一般用什么工具?转好后用什么工具验证呢?一般转的过程会碰到什么问题呢?

网友(2014-12-01):
同问啊:

仿真是用synopsis,dft是mentor,后端是cadence,

synthesis用的DC,生成了UPF,怎么用别家的工具吃进去?

网友:
好像没工具转吧, 看懂了自己写吧,  本来upf的意思就是要搞清楚的,

写好了 你就都会了,  mentor好像是upf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