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ck电路的仿真波形求分析解释

楼主(2014-06-04):
我做的buck电路大致原理图如下:
我想实现一些电路仿真条件:
输入:3.3V
输出:1.2V
开关频率:3Mhz
L:3.3u
C: 22u
LC谐振频率:18Khz
负载电流:60mA
斜坡信号给的是理想的波形,补偿也是做了的,环路传函来看是稳定的,如下图:
于是我就开始跑瞬态仿真,结果发现有问题,下图所示:
(绿色的线是原理图中Vcomp信号)
理想的栅驱动信号在一个周期里上下功率管各导通一次,而这个波形显示功率管各导通两次。也就是说电感电流上升阶段不应该有被打断的地方。栅驱动信号的窄脉冲不应该出现。这个现象书上都没说过,这个现象是什么?产生的原因是什么?该如何消除?求论坛大神解答。
我想:环路传函确实保证了输出电压能稳定在1.2V,环路应该是稳的,但是工作的波形却不是我所想要的。是不是我的补偿的运放做的什么地方不对?

楼主:
没人回答吗,大神都跑哪里去了

网友:
回复 1# zcqzxczxc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斜坡信号的电压值(斜率)设置不正确,你试着设置成0V~某一个值或者负几伏到正几伏,试几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谢谢gracesky大大的指点,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到你的意思,我把锯齿波做了如下改进:在每一个锯齿波周期前增加了一段延迟(即给斜率为0)。就再也没出现之前的问题。如下图。

小弟刚刚接触buck电路调试,基本是没有经验,参考书看了几本,原理性的东西都差不多,但实际仿真中碰到问题我就不怎么会了。
不知道gracesky大大上面这番犀利的指导是有具体的书可以参考,还是全靠经验判断的。

网友:
好像漏了RS触发器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兩個power MOS應該一開一關 但是你電路裡面driver把相位給搞反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這樣接其實會直接爆炸 兩個power MOS直接燒掉 只是你是用電腦模擬所以沒感覺

网友:
回复 4# zcqzxczxc 我做过这个东西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知道 你这样改当然可以 但是实际上 斜坡信号不是像你那样的 没有延时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改变斜坡信号的幅值 你的幅值是零点几伏到1V 你可以试着用一下 0V-1V 或者 -1V-1V 类似的数值 你试一下 一般不在斜坡信号上加延时的

网友:
回复 6# 朱立平 楼主用的两个MOS管 是相同的管子都是NMOS管 正常情况下用一个PMOS 一个NMOS 但是用两个NMOS有他的好处 您可以查阅相关的论文 所以楼主的driver电路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他没有Dead time generation circuit(死区产生电路)这个主要影响电路的效率 但出现那样的波形主要是斜坡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type III compensation对吧。你的补偿还是有问题 从error amplifier 出来的信号看上去好像不是这样的。 type III compensation 网上很多资料你可以看看。
做buck 书没有什么的 看paper吧 或者看 港科大的 thesis。。
很管用。

网友:
试试 type III compensation 吧。 你的 补偿做的还是有问题的 从你的error amplifier 出来的信号可以看出来好像不对。
buck 就看看paper 看看港科大的 thesis 就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抱歉看錯了NN type 但是用一個power NMOS (or PMOS) + power Diode 就好了 搞這麼複雜

网友:
comp信号在一个circle里反复震荡,感觉补偿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实际仿真上管是PMOS,下管是NMOS。是我搞错了,1楼的原理图我重新修改了。还是有我仿真有两点控制上下两个管子不可能同时导通:
1.栅驱动信号会经过相位反向后给NMOS。
2.PMOS栅驱动信号和NMOS驱动信号是不交叠的信号,即添加了死区控制了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Half bridge是要加dead time沒錯 這個設計是缺dead time generator 不然就爆炸了  但是其實架構弄簡單點 一個Power MOS + power Diode+電感 就夠了 成本也低一點 如果不在乎地電位 power MOS 用NMOS也很不錯 Half bridge PMOS NMOS不可以同時流電流不然會炸掉 你那個圖再思考一下 P/N MOS其實要給同一極性但是不能同時開的信號 所以要一個deadtime generator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,谢谢小神指点

网友:
回复 15# 朱立平 这要看具体应用了,可能你的应用在于用discrete component来实现电路 用diode实现确实简单可行 但是diode的压降至少也得零点几伏 这样的压降将大大降低整体效率 做power management IC的基本不会用diode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您说的是不是利用RS触发器保证一个时钟周期里面,栅驱动信号第一个触发沿起作用,屏蔽掉后面的触发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內行 您看出來了

网友(2015-01-27):
楼主能否告知一下您这个环路稳定性怎么仿真的?test_bench能否看下?我也在做这个,但是环路这块不知道该怎么仿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其实电压模的Buck的环路建模关键是开关进行线性化,也就是PWM的两个输入(EA输出和斜坡做比较)。看一看张卫平的开关变换器的建模的书你可以知道PWM比较器在整个环路中等效为1/Vm(Vm是斜坡的幅值)。
另外就是功率级的等效增益时Vin。仿真环路的时候可以这样仿真,dc加入你期望输出的电压值,ac=Vin/Vm。测Vcomp就可以得出环路传函。

网友(2016-01-04):
我认为补偿网络的输出电压不正常,明显有更高频的震荡信号。建议在传输函数设计上,在0增益点以后设计附加的极点,快速衰减信号,有助于避免奇怪的振荡

网友:
斜坡信号给的是理想的波形

网友:
漏了RS触发器

网友(2016-04-02):
回复 楼主:

      经过实际验证,这个Test_bench测试Buck电压模是可行的!我第一次调出来的时候开关管也有一个额外的小脉冲毛刺。但是是因为锯齿波振荡器出来的CLK信号错乱导致的。不过你这个帖子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。谢谢分享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也遇到过,主要是改斜波发生器峰值电压!

网友:
楼主,你这个比较器和误差放大器,斜坡信号发生器是用晶体管搭建的吗

网友(2016-05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大大你好,问下你做仿真是用的什么软件,我刚开始做一个简单的BUCK变换器题目,什么都不懂,希望给一点入门的指导

网友(2016-12-29):
想请教一下,如何获得红色的谐波输出呢??
我现在想做一个谐波发生器,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,还请大神指点一下~

非常感谢

网友(2022-01-12):
楼主截图的文档可以共享下吗?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