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版图DRC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4-06-04):
版图DRC仿真的话是选Aussura的run DRC 还是Calibre的run DRC?两者有什么区别? 模拟小白求大神指导(实验室没学长没导师,全靠自己,各位大神可怜可怜吧)

网友:
又一个苦逼的娃,陪你一起等

网友:
DRC叫验证,随便用哪个

网友:
看文件支持了,这两个软件所需的rule文件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thx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就是说哪个能用就用哪个就行了呗?不用纠结用哪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