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请问]这种情况怎么做dft设计?

楼主(2014-06-04):
请问这种时钟线上的单元怎么做dft设计来测它的SA(Stuck At) fault:

module ic (clk, in, out, clkout);
input clk,in;
output out,clkout;

invx1 inv1(clk,net1);
invx1 inv2(net1,clkout); // 一支时钟线直接输出至端口,不接reg/CK端
.....
bufx1 buf1(clk,clk_1);
regx1 reg1(clk_i,in,out);

......

endmodule

其中buf1的SA fault可以通过检查reg1来查。
但是inv1,inv2没有接reg负载,如何检查它们的SA fault?

是要增加可观性,插入scan_observ_reg来检查吗?

楼主:
自顶,求大牛指点~

网友:
这个时钟是测试时钟的路径么?如果是的话就无所谓啊,有STUCK AT的话没时钟,没法工作啊。。

楼主:
    不是,这个时钟线不接触发器,线上接了个delay_cell(类似clk buf功能)然后直接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