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两个buffer的带宽应该怎么设计

楼主(2014-06-04):
请问两个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形式BF1,BF2,不过一个输入的是直流信号,一个是交流信号,buffer后接的是开关,开关信号1GHz。那这两个buffer的带宽怎么考虑??
BF1放大的是直流信号,所以带宽不需要很宽,
BF2的带宽要大于信号频率
是这样考虑吗??
BF的带宽要不要考虑开关信号的影响??请各位前辈指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open loop BW(unit gain frequency)=1/close loop time constant
   第一個buffer 看你要settling 到幾bit 一般 一個close loop time constant = 1.5bit (log2(exp)~1.5),   考慮analog device的variation 一般我都用1 time constant = 1bit 來簡單算一下

    buffer的整個充電時間 (buffer 1 & buffer 2
)= skew rate time + linear settling time (這部分就是看settling 到幾個bit)

   第二個buffer除了要對C充電 所以除了充電時間外 還要扮演filter的角色 那會有信號 lag 看你希望有多少誤差   1G的clock要高解析會非常耗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指教   诚如你所说,1GHz的开关信号buffer确实很耗电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建議直接用大顆 transmission gate (小電阻)就好了 如果前級推力夠 buffer 1 & 2 就不要了

网友(2015-11-16):
回复 网友A:
请问关于您所说的“open loop BW(unit gain frequency)=1/close loop time constant
   第一個buffer 看你要settling 到幾bit 一般 一個close loop time constant = 1.5bit (log2(exp)~1.5)”
有相关的推导资料么?最近在做一个Buffer,不知道Buffer的参数如何确定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看到楼主有做过SAR的设计,能不能给小弟一些关于SAR buffer的一些资料么?最好有一些指标的推导,万分感谢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,我也没什么心得,谈谈我的浅见。在公司里看到的buffer其实很简单,就是一个单端输出的两级密勒补偿运放。ADC_Vref_Buf根据你的采样频率来确定带宽(建立时间和建立精度)。比如SAR ADC每次比较的周期是T=1us,ADC的精度是10bit,那么最好你的buffer能够在0.5*T建立到>10bit的精度(7.2*tao)。tao是运放的时间常数,tao=1/(2*Pi*f-3dB),然后求出f-3dB ==》 GBW,一般都要求相位裕度在90度左右,不要有振铃。 然后再考虑buffer的offset和噪声,也就是管子的(W*L)。在满足以上spec下功耗越小越好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恩恩,好的,受益匪浅,谢谢啦~

网友(2018-07-04):
第一个没讲清楚。你把基准电压采下来做什么?如果后面有放大器/积分器,就要考虑settling...

第二个明显是要考虑settling下来。

网友(2018-08-28):
回复 网友C:

  我觉得楼主并不是采样基准电压  在基准电压源后加buffer一个是为了提供驱动能力,另一个是起到隔离作用。我猜楼主后面的采样保持电路是ADC中的结构。ADC的offset会影响基准电压的值。

网友:
基准电压采下来做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他应该不是要采REF电压;比如SAR吧,拨开关的过程其实就是REF对电容充电的过程

网友(2019-03-07):
回复  xingbailizhe
请问7.2tao 是怎么来的

网友(2019-12-10):
學習..but 還是不太清楚..研究一下囉.

网友(2022-05-17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受教了,谢谢!

网友(2022-11-22):
您说的对,我觉得buffer的作用是driver作用,可是我不知道运放的GBW要多少根据ADC的指标,比如我的ADC是10bit,采样率是1Msps,那我的驱动buffer该怎么仿真呀,仿真出来的GBW,SR应该多少才能cover住adc的要求,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,请问,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

网友(2024-08-22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引人深思的见解,把settle时间和精度联系起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