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调试MIG出现的错误:PLACE:886,烦请大家指点

楼主(2014-06-04):
调试MIG的时候,MAP过程出现如下错误:ERRORlace:866 - Not enough valid sites to place the following IOBs:
   IO Standard: Name = LVCMOS25, VREF = NR, VCCO = 2.50, TERM = NONE, DIR = BIDIR, DRIVE_STR = 12

IO

IO_x
ERRORlace:382 - The placer was unable to find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the IOBs in your design. This is possibly due to
   SelectIO banking constraints.
ERRORlace:418 - Failed to execute IOB Placement
ERROR:Pack:1654 - The timing-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.
我的UCF文件如下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#  File name :       main.ucf
##
##  Details :     Constraints file
##                    FPGA family:       spartan6
##                    FPGA:              xc6slx16-ftg256
##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grade:        -2
##                    Design Entry:      VERILOG
##                    Design:            with Test bench
##                    DCM Used:          Enable
##                    No.Of Memory Controllers: 1
##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VCC AUX VOLTAGE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CONFIG VCCAUX=2.5; # Valid values are 2.5 and 3.3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CONFIG MCB_PERFORMANCE= STANDARD;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# Clock constraints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NET "clk" TNM_NET = SYS_CLK;
TIMESPEC TS_SYS_CLK = PERIOD SYS_CLK3  50000 kHz;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NET  "clk"
   IOSTANDARD = "LVCMOS33" ;
NET  "rst"
   IOSTANDARD = "LVCMOS18" ;
NET  "clk"

   LOC = "T7" ;
NET  "rst"

   LOC = "F5" ;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# I/O TERMINATION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NET "mcb3_dram_dq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u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u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Status Signals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 "calib_done"
    IOSTANDARD = "LVCMOS33" ;
    NET  "calib_done"
    LOC = "A5" ;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I/O STANDARDS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 "mcb3_dram_dq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a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e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r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c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we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odt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rzq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NET  "mcb3_zio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 ;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MCB 3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 "mcb3_dram_a[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D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4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5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6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7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D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8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B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9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A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[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C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[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C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[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B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e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4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5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6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7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8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9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4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R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5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R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odt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r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N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N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we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C1" ;
    NET  "mcb3_rzq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"M4";

    NET  "mcb3_zio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5" ;
    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,应该如何解决?!

网友(2015-03-27):
    回复 1# gz_louz  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,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求指点。

网友:
  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

网友(2015-09-22):
  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5-11-11):
  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

网友:
    好像说资源不够

网友(2016-01-05):
   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    楼主这个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求助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是不是bank选错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    应该没有呀 我选的是BANK3,UCF也是系统生成的,如下是我的UCF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#
    ##  Xilinx, Inc. 2006            www.xilinx.com
    ##  周四 六月 11 22:10:02 2015
    ##  Generated by MIG Version 3.92
    ##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#  File name :       mig_mis603.ucf
    ##
    ##  Details :     Constraints file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FPGA family:       spartan6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FPGA:              xc6slx25-ftg256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grade:        -2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Design Entry:      VERILOG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Design:            without Test bench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DCM Used:          Enable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Compatible FPGA's: xc6slx16-ftg256
    ##                    No.Of Memory Controllers: 1
    ##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VCC AUX VOLTAGE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CONFIG VCCAUX=2.5; # Valid values are 2.5 and 3.3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DDR2 requires the MCB to operate in Extended performance mode with higher Vccint
    # specification to achieve maximum frequency. Therefore, the following CONFIG constraint
    # follows the corresponding GUI option setting. However, DDR3 can operate at higher
    # frequencies with any Vcciint value by operating MCB in extended mode. Please do not
    # remove/edit the below constraint to avoid false errors.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CONFIG MCB_PERFORMANCE= EXTENDED;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Timing Ignore constraints for paths crossing the clock domain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NET  "u_ddr3_mig/memc?_wrapper_inst/mcb_ui_top_inst/mcb_raw_wrapper_inst/selfrefresh_mcb_mode" TIG;
    #NET  "u_ddr3_mig/c?_pll_lock" TIG;
    #INST "u_ddr3_mig/memc?_wrapper_inst/mcb_ui_top_inst/mcb_raw_wrapper_inst/gen_term_calib.mcb_soft_calibration_top_inst/mcb_soft_calibration_inst/DONE_SOFTANDHARD_CAL*" TIG;
    #Please uncomment the below TIG if used in a design which enables self-refresh mode
    #NET "memc?_wrapper_inst/mcb_ui_top_inst/mcb_raw_wrapper_inst/gen_term_calib.mcb_soft_calibration_top_inst/mcb_soft_calibration_inst/SELFREFRESH_MCB_REQ" TIG;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# Memory Controller 3
    ## Memory Device: DDR3_SDRAM->MT41J128M16XX-125
    ## Frequency: 333.333 MHz
    ## Time Period: 3000 ps
    ## Supported Part Numbers: MT41J128M16HA-125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# Clock constraints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"sys_clk_i" TNM_NET = "sys_clk_i";
    TIMESPEC TS_sys_clk_i = PERIOD "sys_clk_i" 20 ns HIGH 50 %;
    NET "sys_clk_i"
    LOC = P8
   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;
    NET "sys_rst_i"
    LOC = R3
    | IOSTANDARD = LVCMOS33 | PULLUP;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    NET  "calib_done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LVCMOS33 ;
    NET  "calib_done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P10" ;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# I/O TERMINATION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"mcb3_dram_dq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u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    NET "mcb3_dram_u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_TERM = NONE;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I/O STANDARDS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    NET  "mcb3_dram_dq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a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ba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ck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ck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cke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r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c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we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odt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reset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LVCMOS15  ;
    NET  "mcb3_dram_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dram_u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rzq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NET  "mcb3_zio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5_II  | OUT_TERM = UNTUNED_50;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 MCB 3
    # Pin Location Constraints for Clock, Masks, Address, and Controls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    NET  "mcb3_dram_a[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D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4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5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6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7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D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8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B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a[9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A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[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C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[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C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ba[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B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cke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0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P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P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4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R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5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R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1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2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3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4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5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F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6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7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G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8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[9]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2" ;
    NET  "mcb3_dram_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H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odt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L5" ;
    NET  "mcb3_dram_ra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J6" ;
    NET  "mcb3_dram_reset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E4"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m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K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N3" ;
    NET  "mcb3_dram_udqs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N1" ;
    NET  "mcb3_dram_we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C1" ;
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RZQ is required for all MCB designs.   Do not move the location #
    #of this pin for ES devices.For production devices, RZQ can be moved to any #
    #valid package pin within the MCB bank.For designs using Calibrated Input Termination, #
    #a 2R resistor should be connected between RZQand ground, where R is the desired#
    #input termination value.  Otherwise, RZQ should be left as a no-connect (NC) pin.#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 "mcb3_rzq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4" ;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#ZIO is only required for MCB designs using Calibrated Input Termination.#
    #ZIO can be moved to any valid package pin (i.e. bonded IO) within the#
    #MCB bank but must be left as a no-connect (NC) pin.#
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NET  "mcb3_zio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 = "M5" ;
  •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| 注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把这句注释掉试试CONFIG VCCAUX=2.5; # Valid values are 2.5 and 3.3

网友:
遇到同样问题了

网友(2016-06-29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?
    楼上的兄弟们哪位解决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