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环形螺旋电感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4-06-04):
请问各位,环形螺旋电感在HFSS中如何画,比如这样的,  请指点一下吧,谢谢。。

网友:
代工厂能为你加工出这么圆滑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這個 layout後 會有很多off-grid 你可以用軟體解掉這些問題 但是實際電感值多少 除非用量測的 不然晶圓廠好像沒有這個mode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,,,,,我只是想着在HFSS下如何画出类似这样的环形螺旋电感,因为做仿真要用到,所以来求助一下各位,应该怎么画,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模型可供参考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,,,我还远未达到那一步。。。只是刚开始学,用HFSS建模,仿真之类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用軟體寫程式來畫layout 直接用軟體解出polygon座標 以文字模式寫到layout檔案內 給layout tool stream in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可以先畫一個幾何形狀的polygon 然後stream out 文字模式 用Matlab算出不會off grid的座標 然後把座標貼在那個檔案裡 然後stream in 就大功告成

网友(2016-01-21):
回复 楼主:

   我得给你点赞啊,太牛了,我一点也看不懂啊

网友(2016-03-07):
楼主可以找一个例子看看,我这有个工程文件例子。另外,现在片上螺旋电感一般都用方形或八边形的,HFSS建模也不用圆形的。

网友(2016-12-04):
同求关于画螺旋电感方面的资料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画螺旋八边形的例子,求帮忙!

网友(2017-02-16):
回复 网友C:

   请问有那个螺旋电感的例子吗,可以分享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