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DRAM相移问题

楼主(2014-06-04):
这段时间做FPGA,深受SDRAM相位角计算的痛苦,在论坛提问后幸得特权同学的指引,拜读了<SDRAM时钟相移估算>一文,连接如下:http://blog.ednchina.com/ilove314/955999/message.aspx

读后,有几点小疑问没有悟透,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:

文中图5、图6(即后面所使用的tCO(max), tCO(min))两个参数是如何得来的?(注:我使用的是Quartus II 11.0)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希望路过的大神帮忙解答

网友:
最佳做法不是相移,而是用PLL/DCM做Deskew,即:通过PLL/DCM的Feedback使内核时钟和外部Pin上的时钟相位一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说的是xilinx系列 ?

网友:
只会使用自带SDRAM控制器的飘过。。。

网友:
找找STA相关的知识,无非就是为了满足setup hold,tco是寄存器固有的属性cp to output的延迟信息,通俗点就是clk有效沿来到数据输出的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