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rtuoso: command not found...

楼主(2014-06-04):
在RHEL5.0上安装了IC615,安装流程没有什么问题(因为这个版本我在RHEL4.0上安装成功可以运行)。在.cshrc上设好所有的路径,which virtuoso,可以找到virtuoso的正确位置。
但运行virtuoso,报command not found....
我确定不是路径的问题,因为即使我进入安装目录下,找到virtuoso,运行./virtuoso,仍然报: command not found....
请教各位大神,这是什么情况呢?

网友:
    系统是32位或64位?IC615对应否?
环境变量(CDSHOME, OA_HOME, CDS_LIC_FILE, PATH, SPECTRE_DEFAULTS, CDS_Netlisting_Mode, CDS_AUTO_64BIT, etc.)是否在.cshrc(在你的$HOME下)中设置了?
是否拷贝并修改了.cdsenv到你的$HOME以及你的working directory?

建议先仔细阅读your_install_dir/doc/中的相应文档,特别是以下:

Virtuoso Software Licensing and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:

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:  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.pdf (3.63 MB , 下载次数: 609 )

网友(2014-07-15)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5-04-07):
rhel 6.3 安装遇到同样的问题

运行yum install ksh , 找不到ksh 这个pakage kit, 有人解决了吗

网友:
rhel 6.3 安装遇到同样的问题

运行yum install ksh , 找不到ksh 这个pakage kit, 有人解决了吗
引用 网友B:

  顶起,有朋友能帮忙解答吗?

网友:
没有注册redhat账号所以不能安装,找到RedHat的安装镜像,然后选择里面的ksh进行安装就好了

网友(2016-05-10):
同样的问题啊 啊  啊啊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找到安装rh 安装镜像, 里面有~目录下/Packages
$ ll ksh* 应该能找到的~

网友:
which virtuoso!看看.bashrc文件里路径是否正确!

网友(2016-06-18):
centos需要先设置yum源,然后执行yum install ksh即可启动

网友D(2022-06-01):
感谢9楼!yum不可以的话,进入镜像的package,查询里面的ksh文件名,打开终端,用“rpm -ivh 文件名.rpm” 语句可以装载ksh,然后再source .cshrc ,再virtuoso就可以了

网友E(2023-01-08):
引用 网友D:
感谢9楼!yum不可以的话,进入镜像的package,查询里面的ksh文件名,打开终端,用“rpm -ivh 文件名.rpm”  ...

同样的问题,楼主可以说详细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同样的问题,楼主可以说详细点吗?

我的解决了,我这个是环境变量配置错了,现在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