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锁相环的环路稳定性

楼主(2014-06-04):
我是按照阻尼系数等于0.707而仿真出来的一个锁相环,VCO控制电压的波形如上图所示,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开始衰减震荡的样子,好像环路有点不稳定了,请问这种情况算正常吗?

网友:
正常, 开始是frequency lock,后来是phase lock

网友:
你这样是正常 但是 setting time 比较长 你环路里面用的是什么 block PFD+CP?把 nature bandwidth 做大 然后那个zata 0.707做大点大概1以上 效果会好
那个nature frequency 增大 如果你是 charger pump的话 把那个 loop filter里面的 R 增大 C 减小 然后charger current不变那个VCO 的gain不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看了一下建立时间大概20us左右,这个值应该还可以吧(我不是很清楚环路稳定速度的指标),我用的是PFD+CP  block,你说的那个nature bandwidth指的是环路带宽吗?还是指的是自然频率(本征频率)ωn  ??

网友:
指的是自然频率(本征频率)ωn
那个zata 就是 damping ratio (好像叫阻尼)

网友B(2016-07-21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,nature frequency和loop bandwidth有什么关系?望不吝赐教!   谢谢!

网友(2019-01-20):
pll 的damping factor 設計在0.5~1.5中間

网友C(2020-09-16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natural frequency是针对secorder order system来说的,对于second order closed loop system, 它的transfer function分母是可以表示成s^2+2*damping factor*natural freq*s + naturalfreq^2.
而loop bandwidth,一般是指loop gain的Unity-gain bandwidth,即|LG(w)|=1时的frequency.
如果提到closed-loop bandwidth,那就是针对closed-loop transfer function的,-3dB frequency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atural frequency是针对secorder order system来说的,对于second order closed loop system, 它的trans ...

对于PLL的loop gain unity-gain frequency和close-loop transfer function的3dB frequency
可以通过公式推导得出一个结论:
随着feedback factor越到,loop gain unity-gain frequency 小于3dB frequency of closed-loop transfer function.
只有在N=1的情况下,他们两个才相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