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已删除

楼主(2014-06-04):
已删除

网友:
回复 1# haohao020 是否是Convergence problem  warning和error上怎么说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有任何的waring 和error,现在正在尝试不同的办法,希望能解决

网友:
用32位重新启动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,怎么操作?先谢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遇到过,应该是计算过程总出现了丢失,软件重新启动,重新仿真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非常感谢,问题已经解决,只是每次长时间仿真之前都要重启一次,比较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