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analogLib里的switch怎么用?

楼主(2014-06-04):
4个端子分别连接什么?怎么控制开关?

网友A:
默认旋转在schematic上时,右边的上下为控制,左边的上下为开关。

网友:
有W标记的是正端。。正负端不要接错,//接错会工作不对。。=。=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,右边“线圈”两端是连接控制线圈的时序信号,左边“开关”两端是连接电路的选通信号电压?  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,开关断开的时候,负端是什么状态?比如我接到了MOS管的栅,断开后栅是悬浮态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栅极什么状态和开关没什么关系吧,栅极本身就不能悬空的,开关只负责在不同的控制信号下的“导通”和“关断”电阻不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想法是用一个时序信号控制一个直流信号,反向时序控制另一个直流,产生一个介于两个直流电压之间的阶跃信号

网友(2014-09-19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控制边的两端不可以直接接一个vpwl源来实现开断么,一端源一端地,也可以用functional做一个脉冲啊。

网友(2015-12-15):
回复 网友B:

   具体怎么运作的,能给个简单的例子讲解一下么,小白不会

网友(2019-12-04)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旋转在schematic上时,右边的上下为控制,左边的上下为开关。

您好,我想问一下理想开关可以直接连电容吗?

网友C(2020-06-12):
analog中switch的使用方法

analogLib 中switch模块的定义.pdf

switch使用

网友(2021-07-12):
引用 网友C:
analog中switch的使用方法

赞一个

网友(2021-08-20):
引用 网友C:
analog中switch的使用方法

网友(2022-02-10):
正负端绝对不能接错,接错会导致开关错误!!!!

网友(2022-08-19):
看我的贴子

网友(2022-09-29):
貌似不同的工艺库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同,我使用的是TSMC180nm工艺。
导通电阻:1Ω,关断电阻:1KGΩ
低电平必须从0开始,高电平没有要求,只要比0高,高1mV也可以(理想仿真)
接法:右侧类似电感的两个端口,上方接高电平,下方接GND,左侧为信号。
注意高低电平不能调换,左侧信号可以调换。

网友(2023-06-13):
引用 网友C:
analog中switch的使用方法

学习

网友(2023-08-15):
引用 网友C:
analog中switch的使用方法

文档里没有说明怎么使用

网友(2024-05-07)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旋转在schematic上时,右边的上下为控制,左边的上下为开关。

谢谢了

网友(2024-11-04):
引用 网友C:
analog中switch的使用方法

感謝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