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 的fpga中ddr2-IPcore的使用

楼主(2014-06-04):
我按ALTERA的文档emi.pdf中的操作使用HPC-II生成了DDR2的控制及phy。按pdf设置了ddr2_example_top.v为顶层文件。
1、观察仿真波形,发现数据DQ和DQS在写的命令出来前就开始变化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?
2、程序下载到板子,从signaltap中发现local 端数据、读写请求和local_ready都有,可为什么mem_cs、mem_we、mem_ras等memory端的信号都不变化?

请做过的大虾指点。

楼主:
请问大家,altera的ddr2的核是否需要license?我这个问题是没有license导致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几天也在研究怎么使用这个IP,仁兄你怎么知道你生成的IP是HPC II 而不是HPC I呢

网友:
license有很大的问题,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。init_done一直没有。CKE一直是0。
在QII12.0上生成的IP都无法使用,但是用QII9.1sp2,这个问题就奇怪的解决了。
之后一直是使用9.1的ip,在12.1版本综合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license还跟版本有关系呀? 我对照着
DDR and DDR2 SDRAM High-Performance Controllers and ALTMEMPHY IP User Guide,
想跑跑DDR2 控制器,发现上面有些步骤跟我用quatus 11.0上也不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生成iP核时,里面有选项,选HPC-II还是HPC-I。QUARTUS版本不一样,可能也不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用了一个限时版的IP核,看数据对,但在SIGTAP中怎么看CKE还是不动,但我的INITAL_DOWN能拉高

网友:
很多参数要设置正确才行,时序要求也很严格,还得多去琢磨。

网友(2015-03-02):
怎么看到仿真波形的,我仿真成功出不来波形,急死了

网友(2016-12-13):
与ip核有关,应该需要一个lisenc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