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stratix 4做多通道LVDS输出,如何约束TCCS最小?

楼主(2014-06-04):
使用stratix 4输出一组高速码流,共4*9=36对LVDS输出,分成四组,每组9个通道,并转串因子是8。实际测试时,当码流低于350Mbps时,可正常工作;而我需要的是最高工作到500Mbps,当码流大于350Mbps时,后级ASIC芯片反应出来是存在很大的误码,我仔细分析,认为应该是多通道间的skew有问题,请问如何做约束使得TCCS最小呢?
由于后级ASIC芯片的LVDS接收端没有DPA,因此只能靠stratix的约束了。
多谢各位。

网友:
使用stratix 4输出一组高速码流,共4*9=36对LVDS输出,分成四组,每组9个通道,并转串因子是8。实际测试时, ...
引用 网友A:
[/quot
The default number of iteration in Xilinx P&R tool is 10.  You can alter thi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perties dialogue box.  Also you can give different seed values.  Alternatively you can write a Tcl script to do these variations adaptively by comparing your Post P&R repor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    我用的是altera…也可按照这个思路来吗?

网友:
没玩过这么高级的货,但是道理应该一样的,按照STA的原理,如果你PCB上走线一样长的话,你可以设置一样的output delay min 和max,如果每组不一样就每组设output del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你的回复,我下午已经搞定这个事情了。对不同IO-BANK的LVDS口使用不同的PLL,然后综合各种情况设置各个PLL间相位关系,已经顺利把码流提高到650Mbps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