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formality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06-04):
在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我做的设计中有用到了DW中的乘法器和加法器的IP核,我就想知道我在做formality时,应该怎么弄啊,对于这个到底是应该加入什么文件呢?
忘解答,谢谢啦

网友:
使用 dc 综合的svf吧, set_sv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这个问题我解决了,想问一下您,我的设计中采用了MC生成的RAM,在读入db文件时,将ram的db也读入了,但是在做match的时候,显示我的那些ram都是black box。想知道这样是对的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    对的。因为RAM里的电路formality不用car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哦,好的。非常感谢您

网友(2014-07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  fm怎么通过的 ,ip核怎么加进去的  我用了个eeprom的ip核  set top的时候报了很多错,求教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