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DRAM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出现重叠消失

楼主(2014-06-04):
本来是从 0加到255,但出现了数据消失和重复读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有谁能帮忙解决下啊

网友:
自己debug啊,示波器,逻辑分析仪,直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SDRAM读出来的数据正确不,用示波器看下串口发送的对不对,都对那就是你里面转化逻辑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