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的这两个三极管比例为什么是10~1000?

楼主(2014-06-05):
带隙基准的这两个三极管比例r为什么是10~1000?

网友:
我觉得一般工程计算时喜欢取整数计算,在bandgap中,两个BJT管的比例1:K,在推导Vref时会有 In(K),为了简单计算和记忆,In(K)为整数最好了。比如取In(K)=2 则 K≈8   取In(K)=3 则K≈20  In(K)=4 则K≈55
然后考虑版图,K=8时,1+8=9 所以可以排成3X3,版图匹配好;取K=20,1+20=21 这样可以排成3X7....
至于楼上说的越大越准,还请楼上指教

网友:
其实10以下也可以,越大越准。

网友:
Hi mikeppq:

Could you teach me :
Which Accuracy that you mean?
and Why "越大越准"?

Thanks.
mpi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说的准是工艺稳定性好

网友:
一般是1:8

楼主:
一般是1:8
引用 网友B:

   那sansen怎么写10~1000?

网友C:
过犹不及。。。用1000能好才怪呢。。。

网友:
要lnn=17.2啊

网友D(2019-05-23):
引用 网友C:
过犹不及。。。用1000能好才怪呢。。。

以前看过 low noise做法 bjt  1:49 ?? 很多颗 pnp , 好像 PaulGrey 书提过

网友E(2020-09-07)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看过 low noise做法 bjt  1:49 ?? 很多颗 pnp , 好像 PaulGrey 书提过

请问格雷在多少页提到的这个啊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格雷在多少页提到的这个啊?

Paul grey 书忘记..不过 以前做过 noise bandgap reverse Philipsaudio amp 看过 1:49  ,
你看
仿真集成电路设计  何采年 /科学出版社
Page227  有跑 noise bjt n=7  or n=47   noise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aul grey 书忘记..不过 以前做过 低 noise bandgap 去 reverse过 Philipsaudio amp 看过 1:49  ,
你看  ...

谢谢,找到了

网友(2023-09-18):
引用 网友D:
Paul grey 书忘记..不过 以前做过 低 noise bandgap 去 reverse过 Philipsaudio amp 看过 1:49  ,
你看  ...

看一眼书上说的,简单来讲就是比例越大,电流越大,从而减小噪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