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 error求解

楼主(2014-06-05):
Modelsim 编译 VerilogA code
搞了一晚上没搞定
错误如下:
** Error: ** while parsing file included at C:/Modeltech_pe_edu_10.3/win32pe_edu/bsimcmg.va(45)
** while parsing file included at bsimcmg_main.va(45)
** at C:/Modeltech_pe_edu_10.3/ovm-2.1.2/../verilog_src/ovm-2.1.2/src/disciplines.vams(9): near "discipline": syntax error, unexpected IDENTIFIER, expecting class

bsimcmg_main.va是UC伯克利什么网上下载的,应该没有错,编译一开始有好多错,发现我的电脑里没有"constants.vams"和"disciplines.vams",于是去网上下载了放进去,错误变少了很多,但是如上的一个错误一直存在。还有好多什么current啊,if啊,它都有同样类型的错,总是expecting class,又听网上有人说需要uvm_dpi.dll, 下载了一个,放在相应文件夹里,还是没用,实在没办法了,上来提个问。因为还是第一次用modelsim仿真verilogA,对verilogA一点也不了解,以前都是用的VHDL,所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另外,我用的是modelsim PE学生版,应该可以编译verilog的吧?

discipline.vams代码如下
/*
Verilog-A definition of Natures and Disciplines
$RCSfile: disciplines.vams,v $ $Revision: 1.1 $ $Date: 2003/09/22 01:36:17 $
*/
`ifdef DISCIPLINES_VAMS
`else
`define DISCIPLINES_VAMS 1

discipline logic
domain discrete;
enddiscipline
/*
* Default absolute tolerances may be overriden by setting the
* appropriate _ABSTOL prior to including this file
*/
// Electrical
// Current in amperes
nature Current
units = "A";
access = I;
idt_nature = Charge;
`ifdef CURRENT_ABSTOL
abstol = `CURRENT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12;
`endif
endnature
// Charge in coulombs
nature Charge
units = "coul";
access = Q;
ddt_nature = Current;
`ifdef CHARGE_ABSTOL
abstol = `CHARG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14;
`endif
endnature
// Potential in volts
nature Voltage
units = "V";
access = V;
idt_nature = Flux;
`ifdef VOLTAGE_ABSTOL
abstol = `VOLTAG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Flux in Webers
nature Flux
units = "Wb";
access = Phi;
ddt_nature = Voltage;
`ifdef FLUX_ABSTOL
abstol = `FLUX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9;
`endif
endnature
// Conservative discipline
discipline electrical
potential Voltage;
flow Current;
enddiscipline
// Signal flow disciplines
discipline voltage
potential Voltage;
enddiscipline
discipline current
potential Current;
enddiscipline
// Magnetic
// Magnetomotive force in Ampere-Turns.
nature Magneto_Motive_Force
units = "A*turn";
access = MMF;
`ifdef MAGNETO_MOTIVE_FORCE_ABSTOL
abstol = `MAGNETO_MOTIVE_FORC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12;
`endif
endnature
// Conservative discipline
discipline magnetic
potential Magneto_Motive_Force;
flow Flux;
enddiscipline
// Thermal
// Temperature in Kelvin
nature Temperature
units = "K";
access = Temp;
`ifdef TEMPERATURE_ABSTOL
abstol = `TEMPERATUR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4;
`endif
endnature
// Power in Watts
nature Power
units = "W";
access = Pwr;
`ifdef POWER_ABSTOL
abstol = `POWER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9;
`endif
endnature
// Conservative discipline
discipline thermal
potential Temperature;
flow Power;
enddiscipline
// Kinematic
// Position in meters
nature Position
units = "m";
access = Pos;
ddt_nature = Velocity;
`ifdef POSITION_ABSTOL
abstol = `POSITION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Velocity in meters per second
nature Velocity
units = "m/s";
access = Vel;
ddt_nature = Acceleration;
idt_nature = Position;
`ifdef VELOCITY_ABSTOL
abstol = `VELOCITY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Acceleration in meters per second squared
nature Acceleration
units = "m/s^2";
access = Acc;
ddt_nature = Impulse;
idt_nature = Velocity;
`ifdef ACCELERATION_ABSTOL
abstol = `ACCELERATION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Impulse in meters per second cubed
nature Impulse
units = "m/s^3";
access = Imp;
idt_nature = Acceleration;
`ifdef IMPULSE_ABSTOL
abstol = `IMPULS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Force in Newtons
nature Force
units = "N";
access = F;
`ifdef FORCE_ABSTOL
abstol = `FORC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Conservative disciplines
discipline kinematic
potential Position;
flow Force;
enddiscipline
discipline kinematic_v
potential Velocity;
flow Force;
enddiscipline
// Rotational
// Angle in radians
nature Angle
units = "rads";
access = Theta;
ddt_nature = Angular_Velocity;
`ifdef ANGLE_ABSTOL
abstol = `ANGL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Angular Velocity in radians per second
nature Angular_Velocity
units = "rads/s";
access = Omega;
ddt_nature = Angular_Acceleration;
idt_nature = Angle;
`ifdef ANGULAR_VELOCITY_ABSTOL
abstol = `ANGULAR_VELOCITY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Angular acceleration in radians per second squared
nature Angular_Acceleration
units = "rads/s^2";
access = Alpha;
idt_nature = Angular_Velocity;
`ifdef ANGULAR_ACCELERATION_ABSTOL
abstol = `ANGULAR_ACCELERATION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Torque in Newtons
nature Angular_Force
units = "N*m";
access = Tau;
`ifdef ANGULAR_FORCE_ABSTOL
abstol = `ANGULAR_FORCE_ABSTOL;
`else
abstol = 1e-6;
`endif
endnature
// Conservative disciplines
discipline rotational
potential Angle;
flow Angular_Force;
enddiscipline
discipline rotational_omega
potential Angular_Velocity;
flow Angular_Force;
enddiscipline
`endif

网友:
ams不是模拟的吧,也许去模拟那边问更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

网友:
    Try in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MS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试试,电脑上现在只有Modelsim, Cadence貌似装起来很麻烦。谢谢!

楼主:
装了一个cadence,可是不会导入verilogA啊。。。

网友(2015-05-14):
去哪里可以下载到modelsim 10.3

网友(2015-07-06):
用Hspice运行没有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