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simulation Envelope Tracking Modulator LTE Envelope Signal如何产生

楼主(2014-06-05):
Cadence里面有没有产生LTE Envelope Signal的模块或者方法(是否能自行设定PAPR) 用于Envelope Tracking Modulator的仿真的?
请大神指点,多谢!

楼主:
继续求助,坛子里没有做Envelope Tracking的吗

楼主:
继续求解。。。

网友A:
    首先不建议用cadence的Env仿真,占资源,时间慢,要好用还是得GoldenGate或者ADS,反正Agilent在RF上就是好用。
    其次,LTE信号源,cadence自己可能没有,通常两种方法,一是用simulink生成tim信号(也就是time文件),然后cadence中进行调用,采用env仿真,如果你安装有ADS,那么可以用dynamiclink导入到ADS中用env仿真,这个过程稍微麻烦些,不过你有goldengate会方便啦;另一种方法是可以在ADS下直接生成LTE UL信号,再导入cadence。区别在于如果你对LTE调制过程不是非常清楚,那么ADS会非常方便,simulink会有更大的自由度。
    至于PAR,我觉得这不是咱自己能定的,是信号自身特性决定的,所以在产生信号源的时候需要注意调制方式、滚降系数、RB等参数设置。
    说了这么多,有点不知所云,希望对你有帮助,呵呵。

网友(2018-11-15)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分享!

网友(2019-05-01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不建议用cadence的Env仿真,占资源,时间慢,要好用还是得GoldenGate或者ADS,反正Agilent在RF上 ...

讲的非常好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(2021-05-20):
关于前仿真,Cadence里面有没有产生LTE Envelope Signal的模块或者方法 用于Envelope Tracking Modulator的仿真的? 大神是否已经解决,教教我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