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【求助】questasim无法使用verdi3的动态库生成fsdb文件

楼主(2014-06-05):
verdi3的/share/PLI/modelsim/linux64路径下没有libpli.so,
老版本的比如2009.04有,
但是把老版本的拷贝过来生成的fsdb无法用verdi3打开,
打开以后没有波形。

参照verdi3的doc中文档将pli指定到/share/PLI/modelsim/linux64/novas_fli.so,
我用的是verilog,
但是报如下错误:
*verdi3* failed to load FSDB dunper
.................
.................
Fatal: vsimk is exiting with code 211

再通过帮助文档查阅code 211,
提示的有可能是代码中调用的问题,
但是我只写了一个计数器进行仿真,
肯定没有语法错误的,
这是怎么回事呢?
恳请高手帮忙解答,
非常急,
先谢谢了!

网友(2015-05-06):
可能是使能优化导致的问题,试试编译和仿真时禁止优化

网友(2016-04-26):
Did you solve the problem? It happen to me, either. Thank you very much.

CentOS6-64
Modelsim 10.2
Verdi3 2012

网友(2016-09-10):
我这边也出现同样的问题,vsimk is exiting with code 211。相反,我把原来的禁止优化改为允许优化(命令不要-novopt),问题消失了。

网友(2017-01-06):
我的是因为 LD_LIBRARY_PATH 没有指到 pli目录造成的。

网友:
就这个帖子了吧!!

网友(2018-05-14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好费劲
还是没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