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ic layout 中信号线加shield 问题

楼主(2014-06-05):
在ic layout 中信号线加shielding 问题,shielding是一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比较好?

网友:
最好接一点吧,接多了压降会跑电吧····

网友:
多点吧,shield防干扰,加在强信号线两边。地线或者电源线吸收干扰

网友:
一点接地就行了

网友:
私以为还是接一点好

楼主:
我在资料上看到过有的建议多点接触,有的建议一点接触,但是不知道具体原因,楼上的各位能说的清楚一点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要多接,一定要注意压降的问题,跑电的话就不好玩了。只接一点就没有这个问题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弱弱的问一下跑电是什么意思呀?

网友:
同问楼上的跑电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(2018-12-10):
什么是shielding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字面意思啊,做屏蔽用的金属线

网友(2019-03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觉很受用

网友(2021-03-11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电压不够吧

网友(2022-12-0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相当于 并联了一个功率器件  会消耗电能 所以shielding的线子一般都用最细的  说的不对 大佬多赐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是shielding呀

屏蔽线

网友:
需要充分连接,没有充分连接且走线很长的shelding,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,还会对被保护信号产生不好的影响。

网友:
屏蔽线没啥电流吧,一般保证接入点是干净的地就行了吧

网友(2023-03-29):
屏蔽线(地线/电源线)与信号线之间存在寄生电容,可以滤波

网友(2024-11-27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

网友(2025-04-04):
shielding不是接地吗,为什么会跑电呢?

网友(2025-12-08):
还是没有权威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