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通过RS232进行remote_update

楼主(2014-06-05):
各位大神,谁用过RS232进行过remote_update哇,没找到好的资料。。。。官网有非niosii下的示例,但是是从FLASH中读取的,我想找下通过RS232传输的示例,NIOS和非NIOS都可以

网友:
remote_update包含些什么操作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通过各种通信协议对芯片进行重配置,比如RS232   Ethercat 等。比如要更新FPGA配置文件时,可以通过串口烧录,而不是一般所说的仿真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remote_update控制接收新的配置文件并写入EPCS等配置芯片,并引导重新配置,以使用刚接收到的配置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不难,简单的说就是完成串口写flash操作

1.串口驱动
2.spi flash/bpi flash的驱动
3.把串口接受到的文件写入spi接口上即ok

引导重配置需要你的硬件支持

供参考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现在正在看NIOS的资料,里面一些remote_update模块 控制EPCS读写的模块,及带FIFO的UART等~   看看怎么样接收串口接收来的数据,并写入到EPCS中,并启动重配置~~   多谢版主

网友(2015-11-12):
楼主你好!
你的remote_update的硬件驱动程序还有吗,能否发我一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