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Cadence中“Matrix is singular”的问题

楼主(2014-06-05):
我的电路在仿真的时候有时会报“Matrix is singular”,然后仿真结果就会变得很离谱。后来发现如果在一个比较器(自己搭的)的其中一个输入端加的电压比较小(大概100mv这样)的时候就会报这个错误,电压高点就没问题。我的vdd是1v。
     另外还有当很多反相器串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情况。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?

    另外附上截图:

谢谢解答!

网友A:
可能的原因会很复杂,比如写的不好的器件模型,仿真器的收敛条件设置,还有器件尺寸的选取超出模型范围,等等都会造成奇异矩阵的问题。常用的解决办法是1)换一个新版本的Spectre, 2) 调整收敛设置和精度设置 3)检查电路中不合理的数字,沟道长度之类的,超大或者超小的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。spectre.out里面的信息还不足以指出问题所在,还是要设计者自己去检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确实有些器件的尺寸设置得不合理,谢谢你~

网友B(2022-12-07):
引用 网友A:
可能的原因会很复杂,比如写的不好的器件模型,仿真器的收敛条件设置,还有器件尺寸的选取超出模型范围,等 ...

谢谢告知,按照您说的排查了一遍,找到原因是器件有个参数设置打开时就会报这个错误,怀疑是模型计算时有这个参数时就有问题,可以归到器件模型中,不一定会使尺寸取值问题。

网友(2024-08-01)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告知,按照您说的排查了一遍,找到原因是器件有个参数设置打开时就会报这个错误,怀疑是模型计算时有 ...

你好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报错说是PDK中自带的CPW出现这个问题,请问这种情况下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不管么?因为看数据参数感觉我设置的模型参数应该是可以用的,仿真优化也能继续进行,但是就是会一直报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