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rmality失败

楼主(2014-06-05):
在这里想问下大家,是不是formality没通过的话,这个设计就算是失败了,还能补救么。
听别的同学说是,要是没通过formality,则基本就没戏了,我这个好郁闷啊,1.8w个点匹配,300多个点不匹配,然后就失败了。这接下来怎么弄呢?
忘解惑。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跟LVS一样,慢慢来。
DC出来的SVF有没有加上?
看下没有match的点有没有寄存器  做一下analysis。  工具会对design进行比对,不同的点会标记出来。就能看到RTL和netlist的区别在哪里。
把仿真的时候的波形调出来再看一下,有的IO可能是高阻态但是不影响仿真,将RTL里面能进入到core里面的所有的不定态全部去掉。
有没有做ECO,做ECO的话小心名字不match哦。

网友:
有很多点不匹配,建议看一下有多少个点未必对,严重怀疑你的fm没跑通,看一下log吧,搜索一下error和warning看有没有异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了。找到问题所在了,但是正在解决中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您,问题一点一点的还是找到了。现在还得想想解决办法

网友(2014-07-22):
回复 网友B:

   版主,fm加载dc的svf时,说是无效文件,Error 27:state 0,line1:Expected 'Operation'

网友:
dc  set_svf off 了么, 最后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们实验室的DC跑出来的SVF文件是空的,然后在做formality时,就手动加载了库的路径还有DW的路径,最后也还是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