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请教一下大师们verilog达到编程熟练规范应该看那些书能少走些弯路?

楼主(2014-06-05):
刚刚接触FPGA,想请教一下大师们verilog达到编程熟练规范应该看那些书能少走些弯路?希望大家不吝赐教,多谢多谢!!!

网友:
verilog多写点就好了。。FPGA路很窄。。

网友:
多写多看就行

网友:
走得弯路都是有价值的,没有直路。敢于走就行了,时间花下去会有回报的,多思考就是走直路,获得的就比别人多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国外的书吧,有一本verilog HDL高级数字设计。可以看看。最好找个人带着,工程时间和书本里的东西区别还是挺大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如果你是做FPGA的,语言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深刻理解你所用的FPGA芯片里面的可编程资源结构,设计时充分利用这些结构,语言只是表达描述你的设计而已,熟悉基本的建模以及仿真语句 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