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菜鸟提问

楼主(2014-06-05):
基于安捷伦CST,模型已建好,馈电方式是cpw馈电,为了和SMA接口进行匹配,需要使从馈电端口看去的输入阻抗为50Ω,应当如何做?我是菜鸟一个,真诚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?

网友:
设计好的50欧姆SMA接口,其探针接触CPW中间的微带线,SMA接口最外部导体做一个金属搭桥连接到CPW地面就可以了。你试试!

楼主:
谢谢你,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