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逻辑库,物理库的异同点

楼主(2014-06-05):
logical libraries和physical libraries所包含的信息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?此外,icc中还使用到两种文件:technology file和RC parasitic model files,这两个又包含什么信息?它们在后端实现过程中有什么作用?
希望各位大神给予指教啊~~~

网友(2017-05-05):
求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逻辑库:指的是lib,db等文件,包含时序信息
物理库:指lef或milkyway, 包含形状,金属层及antenna等的物理信息。
tf : 是工艺文件,规定了drc rule,让工具可以正确的绕线
rc文件:在icc里叫tluplus,在encounter里叫qrc,包含线间电容电阻信息,用来供工具计算线间延迟。
都是最基本的概念,没人回答估计是觉得太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