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解决]ARM Data abort 异常的疑问

楼主(2014-06-05):
为了测试ARM的 data abort 异常,写了如下代码,故意访问1M意外没有被映射的区域:
  • 00000000     ldr sp, =0x100000
  • 00000004     add sp, sp, #8
  • 00000008     push {r0}     /* access un-mapped area, cause Data abort exception */
  • 0000000C     push {r1}
  • 00000010     ............

异常响应代码如下:
  • dabort_handler:
  •     sub lr, lr, 8
  •     ldr r0, =str_dabort
  •     mov r1, lr
  •     bl  printf
  •       .....
  • str_dabort:
  •     .string   "Data abort exception, LR = 0x%x\r\n"

测试得到的打印信息:
Data abort exception, LR = 0x100000

按照书上讲的,LR_abt 应该保存导致data abort异常的那条指令地址才对,但这里为什么是 0x100000 而不是 0x0000008 呢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其实LR是没有问题的,最后发现是自定义函数printf里面有bug导致的。

网友:
指令的寻数据地址,即0x100000 。

网友:
你程序不对,所测结果实任意的。

网友(2016-04-12):
the value you print is r0,not lr
lr should be 0x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