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在后端设计中如何控制IOpin的分布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4-06-05):
在后端设计中碰到了IOpins 放置太密集,在EDI中route无法fix连接IOpins nets的DRC。如图一所示:

这是大量DRCs存在的区域
图二是放大效果

图二

图二

对于这种由于IOpins放置导致的DRCs无法fix的情形,在EDI中有什么设置可以解决吗?
谢谢!

网友:
把io pin放稀疏些啊, saveiofile io.file  改了再loadiofile,

楼主:
多谢版主,请教一些是不是用editpin对IOpin进行分配?
再请教一下,pin的数据输入部分的那些输入端子如何控制呢?
谢谢!

网友:
可以,一般都是有些约束的吧,否则可以自由摆了

楼主:
多谢版主的热心回复,问题已经解决了!

网友(2023-07-03):
引用 楼主:
多谢版主的热心回复,问题已经解决了!

你好!请问你是更改.io文件还是innovus编辑edit pin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