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里如何能不动design的东西把一条net名字改了?

楼主(2014-06-06):
不动cell,不动routed netshape,怎样把一条net的net namechange掉?只change这一条net不动其他的
还有,ICC里如何指定各个opt阶段是新加进去的net的名字命名规则,比如place_opt,route_opt,psynopt等?分别需要怎样设?

网友:
set_attribute应该就可以改掉net的名字吧
后一个问题应该都有相应的prefix指定,如clock_opt时的

网友:
如clock_opt时的cts_net_name_prefix ""

网友:
set_name 可以改port,net ,pin name,但是只限制在某一个hierarchy里面,不能跨hier修改,
具体man set_name

你说的是prefix吧, set compile_instance_name_prefix IccPostcts_
每个阶段可以自己设置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版主! set_name着实好用另外,这个compile_instance_name_prefix,还有个compile_instance_name_suffix,都只能对cell加前后缀吧,net是不是没有这个设置? cts的两个倒都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是cts时独有的,其他opt好像没有对net的设置

网友(2014-09-25):
回复 网友C:

   hi 你是遇到inst name和net name一致的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