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运行不稳定

楼主(2014-06-06):
最近做了一个MDIO 从机的FPGA项目,spartan6的芯片,软件上用的verilog,为求稳妥alway@只用userclk。 实际出来出现FPGA运行不稳定的情况,有时候运行全部是正确的,有时候就出错,而且是针对相同的输入。另外在不同的主机上运行也出现有的主机上很稳定,有的不稳定的情况。 求助各位大神,可能的问题是哪里。
我先说说我自己怀疑的地方
1,1.2V bank2的供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,因为MDIO是1.2V的电平。 我选的LVCMOS1.2。
2,测得地噪声比较大,任何时候只要FPGA端口有I2C信号或者MDIO信号,就会出现相应频率的噪声,幅度能达到50mV。
3,上电时序上来说1.2V因为经过电平转换芯片,所以Vint上电要慢一些。
4,程序(程序我做了很多尝试,没有什么进展)

希望大家多多给建议,女工程师已经在崩溃边缘了。

网友:
正在做个IIC2MDIO,看下有没有时序问题吧。接口,因为有的chip输入输出延迟是不一样的。还有板子。。。抓下波形,看看。

网友:
userclk是什么,同步还是异步啊,其实我也不懂mdio。为了点信元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在做这个,目前看来I2C的通信很好,3.3V。 MDIO会乱跳,就是读的话该读成0010的东西会突然读成0001. 有时候一大串100多个全能读对,有时候就到第四个就出错了。输入都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系统时钟,晶振是100M的,同步。

网友:
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,MDIO是以太网那个把,应该有MDIO,MCK,mck和mdio你都用系统时钟打两拍同步了吗,一般会把MCK同步个上升沿脉冲来

网友:
然后用那个上沿脉冲做使能信号读入MDIO的数据。也许我想错了,毕竟没做过MDIO。我按照同步的i2c做法来的,异步就直接拿MCK做时钟读入数据,最后对数据到系统去做同步处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打两拍同步是指同步两次吗?我是这么得到上升沿下降沿的
reg sync_mdio;
reg sync_mdc;
reg sync_mdc_1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sync MDIO and MDC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
begin

if (reset)

begin

    sync_mdio<=1'bZ;

sync_mdc<=1'bZ;

sync_mdc_1<=1'bZ;

end

else

begin

sync_mdio<=mdio;

sync_mdc<=mdc;

sync_mdc_1<=sync_mdc;

end

end

reg mdc_neg;
reg mdc_pos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detect the falling edge of sync_mdc

always @(neg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
begin

if(reset)

begin

mdc_pos<=1'b0;

mdc_neg<=1'b0;

end

else

begin

if(sync_mdc_1==0 && sync_mdc==1)

mdc_pos<=1'b1;

else if(sync_mdc_1==1 && sync_mdc==0)

mdc_neg<=1'b1;

else

begin

mdc_pos<=1'b0;

mdc_neg<=1'b0;

end

end

end

网友:
没用过Z,不过FPGA里应该没问题,OpenDrain的话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
begin

if (reset)

begin
   sync_mdio_1 <=1'bz;
    sync_mdio<=1'bZ;

sync_mdc<=1'bZ;

sync_mdc_1<=1'bZ;
sync_mdc_2 <=1'bz;
end

else

begin

sync_mdio_1<=mdio;
sync_mdio <=sync_mdio_1;
sync_mdc<=mdc;

sync_mdc_1<=sync_mdc;
sync_mdc_2<=sync_mdc_1;
end

end

wire mdc_neg= ~sync_mdc_1 & sync_mdc_2;
wire mdc_pos= ~sync_mdc_2 & sync_mdc_1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还有问题就不是同步问题了

网友:
不知道MDIO速度是多少的,100m的采样时钟应该够了吧,同步就是功耗高,这个采样时钟降不下去,不过FPGA不关心功耗,异步有风险,如果有噪声到MCK上的话。同步的话50mV毫无压力。1.2V还是用同步稳妥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试了一下同步两次,还是不行,非常感谢你。我是全同步的。

网友:
哦,那就不是同步上的问题了,我不知道你的MCK下降沿做什么,采数据用上升沿就行了,就看哪个沿数据是稳定的,可以用示波器看下MCK和MDIO的时序。别的我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你只能结合你的代码上逻辑分析仪了,加些Debug逻辑来触发数据错的时候就采样。IObank选1.2v没错,IObank电压就是影响对输入电平01的判断电压不同。

网友:
看时序报告,然后用示波器看数据到接口的相位关系,不同板子不同现象有可能是 conner没有包住,数据出错有可能是因为接口有亚稳态,采集数据时候出现问题了,或者IO的电器特性有问题。

网友:
看你的问题还是有点像共地没共好,同步电路照理说不会出现对相同输入时好时不好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现在的情况是FPGA作为从机响应主机时的反馈会有时出错,输出的数据有时候对有时候错。抓波形看能看到有时候输出是0100,有时候是0010。相同的输入

网友:
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:
1. 你去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方法不妥,为什么用posedge clk打一拍,然后用negedge clk再打,这样有点类似异步的样子,一般的纯同步设计不会这样做。
2. MDIO 1.2V,要搞清楚,主设备的IO电压也是1.2V吗?
3. sys clk是100M,那清楚MDC是多少频率吗?
4. MDIO这个管脚是双向管脚,在FPGA里面你如何处理这个双向管脚呢?
要搞清楚这几个问题,一般来说,噪声即使有,对于慢速的MDIO来说,问题也不大。基本上你的问题就是TA的时候多了或者少了一个周期,你代码里的所谓某个信号<='z的写法毫无意义。综合器不会搞出来一个高阻态的信号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:
1. 你去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方法不妥,为什么用posedge clk打一拍,然后用negedge clk再打,这样有点类似异步的样子,一般的纯同步设计不会这样做。
2. MDIO 1.2V,要搞清楚,主设备的IO电压也是1.2V吗?
3. sys clk是100M,那清楚MDC是多少频率吗?
4. MDIO这个管脚是双向管脚,在FPGA里面你如何处理这个双向管脚呢?
要搞清楚这几个问题,一般来说,噪声即使有,对于慢速的MDIO来说,问题也不大。基本上你的问题就是TA的时候多了或者少了一个周期,你代码里的所谓某个信号<='z的写法毫无意义。综合器不会搞出来一个高阻态的信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1,上升沿打一遍下降沿是因为这样mdcpos  和mdcneg在clk neg的时候是稳定的。2,主机时1.2V的。
3,mdc是2M或者4M的
4,你的意思是那个地方我应该直接写成1'b1 而不应该写成1’bZ是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TA的周期应该没有问题,要不然也不能一会儿几百个数都能读到  高阻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,MDIO我选的inout 然后就是用的Z 如果这个方法不行的话,应该用什么方法呢,谢谢。

网友:
查下异步时序和跨时钟域吧,应该就是这里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回复 网友D:

1,上升沿打一遍下降沿是因为这样mdcpos  和mdcneg在clk neg的时候是稳定的。2,主机时1.2V的。
3,mdc是2M或者4M的
4,你的意思是那个地方我应该直接写成1'b1 而不应该写成1’bZ是吗?

关于你的问题,
1. 如果需要采样MDC的上升沿和下降沿,不必要使用posedge clk和negedge clk。纯粹用posedge clk也可以。我不确定FPGA 的tools是否能正确分析posedge 和negedge同时使用情况下的timing问题。
2. MDC时钟看起来不快,应该不是MDC过快引起的。
3. 对于MDIO SLAVE controller模块来说,正确的MDIO pin不是inout的,应该是
   input mdio_in;
   output mdio_out;
   output mdio_out_en;
controller只控制这3个pin,通过他们在外面接上一个inout的PAD,out_en直接控制pad的输入和输出。这样做比较谨慎,FPGA设计代码还是不要太灵活,有时候遵循老规则还是比较好一些,鬼知道现在的工具宣称的一些功能是不是真的fullly support。
另外从你抓到的错误的波形来看,我还是怀疑TA有问题。可能是PAD的控制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大神,我问个问题,什么是pad啊。。。我是菜鸟来的。另外我顶层是schematic的。
我下午做了个实验,另外拉出来一个mdio_output,不存在1’bZ高阻,也不存在inout,但是一样出现有时候提前的问题,所以似乎三态问题不是这里的主要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顶层为什么不用verilog,用schematic。   没用过schematic,不知道能不能画PAD出来。我说的pad是指IOBUF,这种东西是XILINX FPGA的PAD。

网友:
还没搞定啊。其实对你的错误情况不是很了解。所以我只能说,出错没有任何规律就是公地没共好。出错有一定规律和随机性,那最大可能是你用系统时钟,MDC为使能(这里我不知道你怎么使能的),采样MDIO时候的时序问题。出错很有规律就是你内部逻辑错了。MDC时钟我看了下不是个周期时钟,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怎么明白你为什么弄处MDC——POS,和MDC——NEG两个,采数据一个POS就够了。
最好分析下你采样MDIO的时候的时序,自己画个图分析下,上面应该有同步之后的MDIO,MDC_pos,MDC_neg,sys_clk,这几个信号的时序关系,MDC_neg是会变的.我做的话采样MDIO我只用MDC——pos就够了。
MDC:管理接口的时钟,它是一个非周期信号,信号的最小周期(实际是正电平时间和负电平时间之和)为400ns,最小正电平时间和负电平时间为160ns,最大的正负电平时间无限制。它与TX_CLK和RX_CLK无任何关系。看你还没搞定去看了下MDIO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25# wgej1987 回复
真是好人啊!我今天又做了个实验发现了神奇的现象,如果我把MDIO信号换成3.3V,把我然后连接到3.3V的bank上,软件都还一样不变,就是换一下接口,就稳定了。。。。。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3.3V抗干扰厉害,VIL和VIH相对值大,但是我想不通的是如果采样在MDIO的眼图中部,1.2和3.3应该是一样的,所以还是有点怀疑你的采样时序,采样点可能不是在中间位置,也许我想错了,仅供参考,毕竟我也只是个个初学者。你可以在1.2V用示波器抓下MDIO的波形,然后跟FPGA1.2VIOBANK的VIL,VIH的阈值比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