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阶补偿的带隙基准的曲率都是固定的吗?

楼主(2014-06-06):
一个带运放的一阶补偿基准的曲率很小,就是零温点两边随温度变化很大,波形如下 SFPRQMQ)CMTD_7H3I`}D.jpg

网友:
一阶嘛,就是这个样子。

网友:
它是确定为-50℃至115℃的温度范围内。

网友:
基准为什么在85度的地方抖了一下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仿真精度问题,85度附近有收敛极点,只要在DC扫描时把温度步长调小即可

楼主:
关心的温度范围是-50到125度,抖的那一下是一个过温的管子开启了

网友(2014-10-28):
形状是这个样子,但感觉变化太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