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DK内的layout打不开

楼主(2014-06-06):
为什么我的版图打开时是白色的叉叉,如图  而且 pdk的layout和schematic都打不开,求高手指教

网友:
被引用的cell不存在,或者library缺失,重新添加一下。

网友:
试试shift 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在另一台机器新建的工程,各种文件直接打包拷过去的  在本机就可以打开     cell是存在 路径也是关联的 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查看cds.lib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路径是对的

网友:
猜想可能的原因:
1.看lib内此器件(nenh5——noniso)最底层的layout文件夹内有没有后缀为lck还是lock的文件,有的话,删掉,再重新打开软件试试;
2.在当前打开此版图的状态下,点击软件内的“save”试试;
3.器件nenh5——noniso是否有过新的改动为选择更新应用到所有关联的电路,当前添加此器件的版图里没有关联改动,把此器件删掉再重新添加一遍试试;
4.器件nenh5——noniso路径有问题,或者为只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好的 谢谢 我尝试一下

网友:
有叉号代表,layout没有找到这个cell.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layout文件夹里面的文件缺失,原因可能是解压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