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测试时的供电电源Vcc的最大最小值怎么确定

楼主(2014-06-06):
给个芯片做测试,它的Vcc的最大和最小值怎么确定,怎么仿真得到它正常工作时时的Vcc的最大和最小值?急!求高手指教啊

网友:
如果给芯片做测试,不是应该已经拿到芯片了吗?直接给Vcc上电,当发现有正常的Icc时就是Vcc的启动电压(Vst)。测最大Vcc的话,可以拿去做Pin脚的I-V曲线,可以得到最大值。而测最小值的话,当Vcc到达Vst后就开始减小Vcc,直到芯片Icc突变到很小。此时的Vcc是最小值

楼主:
谢谢!我打算用dc sweep VCC,观察Icc的变化,来确定一下VCC的最大最小值,是这样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