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rmality结果有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4-06-06):
请教一下大神。我将自己的设计经过formality后,出现了unmatched点,和failing point。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?
这大概要从什么方面去做啊,我这个设计有点大,结果出现验证不通过,有点茫然了
6 Unmatched points (6 reference, 0 implementation):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posi_2/cut_posi_reg[34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posi_2/cut_posi_tmp_reg[34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posi_2/cut_w_reg[2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posi_out_2/cut_posi_reg[17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posi_out_2/cut_posi_tmp_reg[17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posi_out_2/cut_w_reg[2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0 Failing compare points (20 matched, 0 unmatched):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0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0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1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1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2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2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3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3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4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cut_2/dout_cut_i_reg[4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0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0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10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10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15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15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1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1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2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2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3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3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4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4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5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5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6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6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7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7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8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8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9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i_reg[9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r_reg[0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r_reg[0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r_reg[15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r_reg[15]

  Ref  DFF        r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r_reg[1]
  Impl DFF        i:/WORK/pc_top_no_speedup/Ufft_out_2/dout_r_reg[1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在查看电路图的时候,主要都是这样的:
ref:
Imp:
这是都是什么意思啊?

希望大神能指点迷经。感激万分

网友:
貌似 ref: scan Flip-Flop 不對應 Imp: Flip-Flop, 會不會是有做 DFT 的 design 與 未做 DFT 的 design 互比, 要用 set_constant 把 scan 的 pin Tie 0 試試看吧.

网友(2014-07-21):
回复 楼主:
请问楼主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其实主要是根据综合的网表来得到结果,做DC时,脚本设置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当时是调用双口RAM时有的输入端口没用,然后我就空着没管,这样的话就会造成置1或者置0了,改了之后就好了。我的设计层次比较多,然后用去tri和去assign的语句后,网表中就没有DW了,结果也造成了formality不过的结果,这个不知道为什么,然后不去除tri和assign后,就通过了。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设计来看啦

网友(2016-01-05)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请问下 “网表中就没有DW了“  你这里说的DW是指的DesignWare吗?

另外,我觉得按2楼的方法应该也可以通过的,不知道楼主当时用2楼的方法做实验了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