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 经验 高手 帮我看看。。。

楼主(2014-06-06):
一小公司的有个产品,是消费类的。。。比如户外的流行灯 驱动芯片 因为成本压力。。。只能在die上省省面积来争个一分两分的。。margin 很低。。。由于芯片的通道很多 16个。 ESD 很占面积。。。      这里有一个问题,关于ESD的。
1. 如果用工艺厂提供的ESD,硕大无比。。。但又无其他选择。。目前用的ESD仍然是他提供的,但是按照耐压估计只有1KV左右。(使用了推荐的一半尺寸,有2kV 降到1KV,风险多大啊?),不知道这个有么有问题??

2. 关于其中的一个ESD,是 12V的,通过内部电阻分压(7k+5K)+200PF的电容滤波给 5V给内部数字供电,那么这个 12V的power PIN 需要单独的ESD么? 风险如何。。

3. 我们是这样的,如果客户使用中坏了芯片,我们直接给人家换一颗芯片。。。但是如果fail的太多了。。。很是很糟糕哦的事情。。。

我是做电路的,ESD经验较少,这里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牛不吝赐教。。。。

楼主:
如图

如图

网友:
1. 1kv一般问题不大,但是不符合标准,如果客户接受的话,只能要求客户小心使用了
2. 12v pad需要ESD

网友:
电路没有加ESD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12V的一定要加么?因为时间很紧,layout面积因为多一个 ESD 而不对称,所以强烈想去掉该ESD。。。如果不行的话,我就加上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需要

网友:
1,可以不用完全follow esdrule,对方提供的io是什么?怎么会硕大无比
2,需要一个到地的io,否则该pin无释放通路

网友:
1. 工厂提供的通常会留很多margin,砍一半风险应该不大。
2. 12V 需要一个对地的ESD 保护。可以考虑反向的二极管 (一个可能有风险,需要看看BV电压;不行就串两个),应该比较省面积。

网友:
    Post some books or materials on ESD

网友:
12V的PIN要加ESD,一般的ESD方案可能还不行,比如串联DIODE,普通的DIODE即使串联,横向的寄生BJT也很难达到12V的耐压要求(考虑过Latchup测试的要求,这个PIN的耐压会要求更高)。根据之前的经验,这个PIN要专门做个高压的ESD结构来处理ESD。能说下你具体是什么工艺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