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 大牛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4-06-06):
      一小公司的有个产品,是消费类的。。。比如户外的流行灯 驱动芯片 因为成本压力。。。只能在die上省省面积来争个一分两分的。。margin 很低。。。由于芯片的通道很多 16个。 ESD 很占面积。。。
      这里有一个问题,关于ESD的。

1. 如果用工艺厂提供的ESD,硕大无比。。。但又无其他选择。。目前用的ESD仍然是他提供的,但是按照耐压估计只有1KV左右。(使用了推荐的一半尺寸,有2kV 降到1KV,风险多大啊?),不知道这个有么有问题??

2. 关于其中的一个ESD,是 12V的,通过内部电阻分压(7k+5K)+200PF的电容滤波给 5V给内部数字供电,那么这个 12V的power PIN 需要单独的ESD么? 风险如何。。

3. 我们是这样的,如果客户使用中坏了芯片,我们直接给人家换一颗芯片。。。但是如果fail的太多了。。。很是很糟糕哦的事情。。。

我是做电路的,ESD经验较少,这里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牛不吝赐教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foundry提供的IO ESD都会有一定余量,砍掉一半估计勉强能过1.5kv
core 进去接的是gate么,一般是的话就需要esd 保护了。

网友:
我的理解,12V PAD如果只是看到电阻,且没有其他器件的话可以不需要做ESD(此处电阻如果用nwell电阻的话需要考虑其寄生的二极管,如果使用poly电阻的话宽度最好大于5um).
此类芯片设计难点在驱动LED的端口设计,如果驱动几颗灯串联的话,端口就需要耐高压,同时端口的ESD设计也就更复杂了。如果是驱动单颗灯,用低压驱动MOS直接来抗ESD也是可行的。(按照ESD rule设计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和你理解趋向一致,限于layout,且觉得好浪费。。。。

网友(2014-07-18):
使用静电滤波器

网友(2014-09-30):
5v 的core  按楼主说的 经过分压提供的是电源信号 那么当你的core有自己的clamp就行了。
再看看你的200pF的电容是什么材料 需不需要保护

网友(2014-11-13):
驱动级的面积大概是多少?如果够大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将驱动管按照ESD rule进行Layout,这样是否可以省略ESD??

网友:
7k电阻是什么材料的?这个有讲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HR2k...请教,如何有讲究?

网友(2014-12-19):
12V还是应该要ESD保护的

网友:
12V需要ESD,我做ESD有五六年了,你这种case我遇到过,当时我用的电阻大你几个数量级,用了十几微米的线宽,最终结果就是烧糊了~~~
原理,过电流能力肯定是够了的,我直到现在唯一能用的解释就是通过不了那么大的能量。

网友:
砍一半,别说1500,2000都能过,最主要的是ESD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,到位了,3000都能过,我用工艺ESD体验来看,大部分能够到6000-8000!

网友:
这种其实做了个poly fuse,poly十几微米的线宽有什么用呢,
ESD是用来泄放电流或电荷的,串联一个电阻就是在路上堵个大石头不让过
如果要有个1A电流要过,只要这条路上有100ohm挡着,就是100V的压降,算算要产生多少焦耳的热
poly 电阻当然只有烧掉的份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poly在场氧区散热很差,容易烧糊。poly电阻其实也有击穿电压的。如果可以,建议用扩散电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说的是在esd放电通路上串电阻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,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

网友:
镇流电阻

网友:
我比较赞同15楼的说法,ESD电流不一定是1A,电流大小毕竟还是和限流电阻有关

网友(2015-02-03):
我比较赞同15楼的说法,ESD电流不一定是1A,电流大小毕竟还是和限流电阻有关
引用 网友D:

串联电阻是做esd保护的原则性错误,肯定会导致esd fail
从目前各种esd测试结构来看,都是能量释放的过程
只要在正常情况下,各种模式的ESD电流是固定的,除非有很奇葩的设计不让电流通过,这也就导致ESD fail

网友:
回复  fuyibin

    poly在场氧区散热很差,容易烧糊。poly电阻其实也有击穿电压的。如果可以,建议用 ...
引用 网友B:

没有芯片的场氧,衬底可以耐住2kV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