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问题:在用Smith Chart Utility进行匹配电路设计后,无法生成相应电路

楼主(2014-06-06):
如题,在使用史密斯原图设计好匹配电路参数后,单击Built ADS Circuit按钮,无法生成相应电路,总是弹出下图错误 0L7V08%(DK`F$W$QW}PO.jpg

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求大神指教!感激不尽!

网友(2015-01-29):
没遇到过

网友:
是否进行了TERM端口的阻抗匹配设计?

网友:
真帮不上忙

网友(2015-11-23):
没遇见过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好问题,给你点赞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啊,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,谢谢你的提醒

网友:
恩,楼主解决了吗?真的没有遇见这个问题啊

网友(2016-02-24):
楼主找到原因了吗,我也遇到这个类似问题了,没办法解决呀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没碰到过。多试试。

网友(2016-11-01):
回复 楼主:

   单击Auto-2 那个按钮

网友:
直接把参数记下来自己添加原件不就可以嘛。。为什么非要用那个生成,,

网友:
有没有在原理图中添加SITHCHART这个元件呢?

网友(2017-05-22):
跟楼主一样,我的也是弹出说“xxxx is NULL”,并且我的更为严重,然后我干脆新建了一个工程,重新把所有的元件搭进去,就好了,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你用的哪个ADS版本?

是不是ADS2016。

出现这个问题,是因为你ADS虽然破解了,但是你的ADS不支持这个选项功能。

网友(2025-08-31):
我也是这个问题,咋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