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不同电源域在levelshift 那里要加ESD保护器件?

楼主(2014-06-06):
信号从电源域AVDD-AGND转换到电源域DVDD-DGND,通常需要一个levelshift,似乎一般都在在levelshift这里加一个ESD保护器件,
请问这个是怎样保护的?有人了解吗?

网友:
不太清楚您说的levelshift是不是信号的幅度转换,通常在AVDD-AGND和DVDD-DGND之间增加anti-parallel连接的diode作为ESD保护的通路,通过电源轨之间的power rail clamp对ESD冲击进行泄放,但是这样也会形成衬底噪声传递的通路,影响模拟电路的性能;在不同电源域的端口处增加ESD保护结构,也就是防止不同电源域进行ESD测试时,因为不同电源域彼此独立,ESD冲击只能通过内部电路进行泄放,而连接不同电源域的只有levelshift的位置,那就必然需要ESD保护结构了,不然很容易损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1. 你所说的 anti-parallel diode是否指接在AGND和DGND之间的反向并联二极管?   2. 所谓的“不同电源轨的power rail clamp”指的是什么电路?我这里 AVDD和DVDD是不同的电平(如5V和1.8V),他们之间怎么加power rail clamp?
   3. 为什么level shift那里没有ESD保护的话,会很容易损伤?损伤的通路是怎样的?

网友:
1猜是的,一般是一串正向和一串反向的diode并联。
2常见的就是RC trigger big MOS,AVDD和DVDD之间的anti-parallel diode既起到电压钳位作用,同时和VDD-GND之间的clamp形成ESD路径
3 5V的VDD与1.8V的gnd的压差施加在1.8V的管子上会出问题吧

楼主:
   你好,关于第二点,AVDD和DVDD之间由于电压不同(5V和1.8V),他们之间应该不能反并二极管吧?
第三点,还是没太明白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ESD 测试一般是不同的power domain之间互相测试。例如 : zap从AVDD进去,就要看到能从AVSS和DVSS出来。
           zap从DVDD进去,也要能从AVSS和DVSS出来。
--》 二极管一般是加在AVSS和DVSS之间
--》 至于AVDD和DVDD的防护,用到4 种pclamp
        AVDD -- AVSS
        AVDD -- DVSS
        DVDD -- AVSS
        DVDD -- DVSS
这样ESD的通路就完整了

楼主:
回复  freecore

   ESD 测试一般是不同的power domain之间互相测试。例如 : zap从AVDD进去,就要看到 ...
引用 网友C:

   这个听起来蛮有道理。不过既然AVSS和DVSS之间已经有反并的二极管,为什么还需要 AVDD-DVSS, DVDD-AVSS之间的clamp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也算是加强的防护措施。根据deisgn的实际情况吧!如果不用 对于AVDD -》 DVSS的路径就是
AVDD -》 pclamp -》 AVSS -》 diode -》 DVSS
加了就是
AVDD -》 pclamp -》 DVSS

网友(2014-08-12):
回复 网友C:

    楼上正解,高手;

网友(2014-09-30):
就是实现全局的保护 多一条路多泄放点电流 要不连起来干嘛

网友:
全芯片的esd防护就要这样弄的,特别多电源域的,一般都会有电源对地,地对电源的保护,不能地之间要有背靠背二极管。levelshift里的不能地,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这块也要加esd保护电路才行。

网友(2014-11-05):
请问levelshift这块怎么加ESD保护啊?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柯名道写的哪些文章就知道了

网友(2014-12-05):
两边都加,因为ESD的方向是随意的。

网友(2015-03-16):
对IO中的clamping作用一直很模糊,这下清楚多了。学习了

网友:
ESD泄放电流应该走IO的保护器件.
对于HBM/MM模式来讲, 芯片内部(core)数模接口位置应该不发生ESD放电行为.
CDM模式下, 芯片内部(core)电源/地之间应该有二极管保护, 内部(core)不同电源域之间加ESD保护器件没有那么必要, 因为尺寸很小, 如果真的过大电流的情形发生, 这个保护器件很容易损坏.

网友(2015-11-08):
只有看的分了,谢谢

网友(2016-08-05):
存在不同电源域的ESD时,由于可能存在VDDH》高压PMOS》低压gate》VSSL的通路,如果在lvl shift上没有ESD保护,低压的gate会由于高的电压而容易烧坏。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考虑ESD里面的CDM模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