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国内哪里能封装高速芯片

楼主(2014-06-06):
国内有什么公司可以做高速芯片封装(数字信号速率8gbps,模拟端4GHz,管脚在40个左右)求问:这样的芯片用什么封装合适,以及大概价格
多谢各位大神了

网友:
国内好的就长电科技了吧,

网友:
LZ是要找封装设计而不是封装加工厂吧?

楼主:
封装加工厂不给做封装设计么?
我以为这个是可以打包做的
封装设计和加工厂都给推荐一下吧

网友:
封装厂能做的封装设计很简单……

楼主:
求推荐啊,求推荐,老大给推荐个地方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们是什么单位啊
做这么高频率的芯片
单玩锁相环的?

网友(2014-07-08):
浙江鼎鑫怎样

网友(2014-09-22):
smic算一个吧

网友(2014-11-08):
QFN应该可以了

网友:
速度比较高,需要用cadence工具仿真?

网友(2015-05-05):
学些了,顶贴

网友(2015-06-09):
高速高频的还是仿真一下好

网友:
AMKOR有高速设计的能力
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接你的生意

网友(2020-03-16):
这个有大佬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