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做DC综合时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06-06):
各位大神,在这里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。
我的设计中,其中有两个信号初始化不是零,但后面这两个信号是会进行更新的。如下设计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begin:produce_cut_posi
            if(!rst_n)
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cut_posi   <=      44'h4000_0000_0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PI_ready==1'd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t_posi   <=      cut_posi_t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t_posi   <=      cut_posi;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end
     但是在生成的网表中出现(warning) Verilog 'assign' or 'tran'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.
并且对于这两个信号强制为1或者0了,从而导致了我的formality没有通过。

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大家,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。是要对综合的脚本进行约束?还是说设计的时候不能这么做?

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,万分感谢了

网友:
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
change_names -rules verilog -hi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您,请教一下,第二个语句有什么作用呢?我看关于这条命令的解释也没太搞明白。
顺便再请教一下您,我那个设计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赋予非0的值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