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晶振电路中反相器的输出电阻仿真方法哪个是对的?

楼主(2014-06-06):
我用两种方法仿真输出电阻,结果确大不相同;
方法1:用spectre分别仿真得到Av和gm,再由ro=Av/gm=460V/V / 12.57uA/V =36M

仿真Av
仿真gm

方法2:用HSPICE语句:.TF V(Xout) V5 得到output resistance at v(vout) =1.312e+05
hspice仿真生成网表的线路跟第一个图一样
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?没人知道啊?我等上班了拿RO=1/入Id估算一下看看

楼主:
外接两个不同的负载,分别测试在负载电阻上的电压得出两个方程:Vl=Vs*Rl/(Rl+Ro),其中Vl是负载上的电压,Vs是输出信号源(与输出电阻串联!),Ro为输出电阻,Rl是负载电阻;

楼主:
在输出点加一小信号AC电流源,仿AC然后plot该点波形即可, 输入端不需加额外激励,只需正常工作即可。输出端即加idc设置交流为1即可。

网友(2014-12-23):
你这是想要仿真xin和xout之间的负阻吗?

网友:
LZ 仿真的晶振模型是怎样的。我做晶振的时候用的网上各种paper中的参数,其中串连电感比较大,电容小。但是无论怎么调节电路参数都会衰减停震,只有人为的修改晶振参数减小串连电感,增大串连电容最终可以正常起振。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。

网友(2015-06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在仿真这个 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应该算是没有解决,但是按照我修改能震荡的模型来设计的,最终流片回来都是可以正常震荡工作的。我不知道网上paper那些模型是否正确,因为我已经从gm和 Rf各种调节都无法起振。